CAD打印PDF会报错

楼主(2017-06-05):
各位大虾:
      我现在是用2007版本CAD,最近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在CAD软件中直接打印为PDF格式时会报错。附件001为CTRL+P之后出现的,最后就出现了附件002.并且重装CAD之后,此现象还是没有消除。求解释。

网友A:
打印机驱动的问题。

网友B:
请抓紧再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win7自带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驱动的问题。

如何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抓紧再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win7自带的不好用

装了一个,用了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C:
CAD程序有问题,重新安装下吧;今天早上我也遇到了,很奇怪的异常,保存不了

网友:
卸载干净重新安装吧,再看看电脑打印机驱动

网友D:
用第三方提供的虚拟打印机
Adobe提供的PDF打印机多为破解版联网就会报错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只能先转换成PDF,再打印。打印成PDF和打印成CAD格式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程序有问题,重新安装下吧;今天早上我也遇到了,很奇怪的异常,保存不了

重装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第三方提供的虚拟打印机
Adobe提供的PDF打印机多为破解版联网就会报错

恩,应当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只能先转换成PDF,再打印。打印成PDF和打印成CAD格式有区别吗?

我可以直接从打印机打印出来,这个没问题,就是不能转为PDF。

网友(点评):
用软件也可以转换。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