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油印问题

楼主(2017-06-05):
各位大侠,请问如图所示,记号笔写的数字用什么试剂可以擦除,谢谢!(在下用香蕉水和酒精试了都不行)

网友:
用汽油试试.

网友:
有种清洗剂,你去找找,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你这应该是电泳之前就有吧

网友:
酒精可以,亲试有效

网友:
应该是丙酮

网友:
照样用记号笔边写边擦效果好,又便捷。

网友:
试试酒精啥的

网友:
香蕉水和酒精试了都不行!
只能用橡皮慢慢蹭了。

网友A:
是用纯酒精,这个溶剂安全,但酒精一定要是没有渗水的高纯度,99%。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由于这个记号是油性记号笔写上去的,且有几天时间了。用高浓度酒精(没有到99%))和香蕉水试了一下,都不能擦拭干净,汽油不方便弄,没有试。。。后来在油漆市场找了附件图片中的汽车漆,效果很好,很快就擦拭干净了。只不过这个东西腐蚀性挺强的,特别刺眼。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稀释剂把你表面的油漆溶解了,才使得渗透进油漆层的记号笔印记被消除,这个其实可以用抛光轮子轻轻抛一下就可以消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纯酒精,这个溶剂安全,但酒精一定要是没有渗水的高纯度,99%。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用酒精或者丙酮试一下

网友:
唉!就是知道醇,还可醚可以试下下咯!

普通记号笔,醚肯定可以解决;油漆笔,就用稀释剂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