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气体氮碳共渗+ 后氧化工艺中 后氧化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7-06-05):
新人求教:45钢 的零件做热处理,要求氮碳共渗 + 后氧化, 后氧化处理是什么工艺,怎么检验能测出时候做了这个后氧化的工序?

网友A:
1,有可能是表面防锈处理   如发黑
2.QPQ处理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应该是发黑或磷化

网友B:
有后就有前吗?前氧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是表面防锈处理   如发黑
2.QPQ处理可能性比较小

我查找了几个论文,后氧化好像不是发黑,只是说氧化后达到的耐腐和耐磨远高于发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后就有前吗?前氧化呢?

前处理就是氮碳共渗,然后再做表面氧化。我只知道氧化的作用,怎么氧化就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从德国传过来的工艺,气体碳氮化后通入水和空气进行氧化处理。

网友(2017-09-06):
45钢做氮碳共渗, ????选材有点问题

有种氧氮处理,可去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