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装在水下带动叶片转动,如何保证输出轴防水问题?

楼主(2017-06-05):
最近一个项目是设计一款水下设备,水下装了一个电机,电机输出轴带一个桨叶转动,想请教一下,输出轴的防水问题怎么解决?或者说可以用什么现有的装置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求指教!谢谢

网友:
潜水泵最简单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城市的孩子?没见过潜水泵?

看到你的回复,我不厚道的笑了
潜水泵真神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制作一根加长轴,将电机放置在地平面以上?如图

网友D:
用密封圈,可参照洗衣机结构

网友:
1,要好手册上机械密封里有相应的典型结构。
2,简单多设几道O形圈也能解决。

网友:
专门防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密封圈,可参照洗衣机结构

哦哦,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这个应该比较贵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比较贵的吧

那也沒办法啊。

网友E:
百度下   机械密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比较贵的吧

城市的孩子?没见过潜水泵?

网友:
喷泉见过没

网友:
专用电机

网友F:
可以参考潜水泵结构

网友G:
没有考虑电机装在水面上,通过轴传动下去。这样密封和设备的安全容易考虑!

网友:
水泵没有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下   机械密封

这个我看了很多,如果是做机构件来保证密封性的话,成本有点太高了。最好是有现成的案例,或者有什么零件可以直接拿来用那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我不厚道的笑了
潜水泵真神回复。。。

额,我没想那么复杂,不过可以拿来参考一下,谢啦!

楼主:
没见过内部结构,请大神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考虑电机装在水面上,通过轴传动下去。这样密封和设备的安全容易考虑!

主要是我这个设备整体装在水下的

网友H:
把电机输出轴做上点,电机脱离水面。

网友:
密封有很多类型,选一个你需要的就可以

网友:
用防水专用电机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电机输出轴做上点,电机脱离水面。

整体在水下

网友:
登峰造极!

网友I:
楼主去买潜水泵去了?参考潜水泵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去买潜水泵去了?参考潜水泵设计啊

哦哦,好的

网友:
查查“水密封”,毕业设计做的水下机器人,出了推进器的实物,不过实验只做到2米水深,几个小时,没做耐久。静密封O型圈什么的没问题,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各种复合密封,传动轴那里用的摩擦片密封,靠弹簧压紧,具体计算和压强(即水深),转速,预紧力(弹簧)等有关,好像要校核PV值之类。

网友:
用气密的方法

网友:
水泵最好

楼主:
哦哦,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我的设备比较小,电机没那么大,如果自己定制感觉有点吃力。

网友:
水下需要达到IPX8级别的防护,油封,泛塞封,格莱圈等。

网友:
参见潜水泵。

网友:
谢谢  涨知识了

网友:
买个潜水泵,把叶轮拆掉换成你要装的不就行了

网友:
密封有专业的行业标准,如果自己研发,需要相应的实验条件。较快的方法是买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城市的孩子?没见过潜水泵?

我也没见过

网友B:
城市孩子没见过潜水泵的,见过鱼缸里面的水泵不?最小几十W,够小了吧?整天泡水里,还几乎24小时工作,最便宜的不到300元。
饭非得要喂啊。

鱼缸水泵

鱼缸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市孩子没见过潜水泵的,见过鱼缸里面的水泵不?最小几十W,够小了吧?整天泡水里,还几乎24小时工作,最 ...

嗯,谢啦,看到了,不知道动力够不够呢?

网友:
机械密封就可以很好的防水效果,还能承受压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制作一根加长轴,将电机放置在地平面以上?如图

看着特别像橡皮艇后面挂的那个,电机加推动的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着特别像橡皮艇后面挂的那个,电机加推动的扇叶

我了解,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不同。所以没法做成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潜水泵结构

O(∩_∩)O哈哈哈~,这个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