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钢片如何折弯

楼主(2017-06-05):
我想做几片弹簧片,材料 65Mn  已淬火  。
谁有不用折弯机,用台钳或者什么工装折弯65Mn的经验。
我用台钳+锤子试过,断、断、断 比较难控制

样子呢就是图上这个形状,要求不高,就是用来压一下东西。
有能动手的哥们不

网友:
已淬火锤击肯定不行,试用千斤顶吧

网友:
工序有问题,应该先退火后折弯

网友A:
淬火了,就不要想了吧。
1:重新来,找不淬火的,折弯后去淬火。
2:在需要折弯的部位加热后,再进行折弯(不要冷却后折弯,加热变红立即行动)。

网友(点评):
加热折弯,貌似和退火一个意思

网友(点评):
折弯处退火,算局部退火吧。不然肯定一瓣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了,就不要想了吧。
1:重新来,找不淬火的,折弯后去淬火。
2:在需要折弯的部位加热后,再进行折弯 ...

额。好吧
退火就有点麻烦了,我想偷懒

网友:
我们有个差不多形状的产品,0.5的SUS304,不过尺寸比你小,开了付简易成型模

网友:
简单,断了就胶水粘起

网友(点评):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不退火是很难折弯的

网友:
既然是压东西,要求不高,转折处不要那么干脆行不行?
圆弧过度。我使用过类似的锰钢带,加工中心刀库的刀夹。手工折的。

网友:
0.7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