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7-06-05):
各位专家,我想选择一个小电机,直径不大于50mm,且需要900kg的拉力,运动行程100mm左右,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电机?本人是机械专业的,故对这一块不太了解,求帮助。

网友:
机械的也要会选择电机哦!

网友:
一般是有扭矩要求,你这拉力怎么讲?

网友A:
50mm轴径的话,功率基本都在4kw左右了,基本都能拉得动了...配个减速机稳妥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m轴径的话,功率基本都在4kw左右了,基本都能拉得动了...配个减速机稳妥妥

他说的应该是电机直径,不是轴直径。

网友:
直径不大于50mm,且需要900kg的拉力,运动行程100mm左右;这样的工况,小电机肯定搞不定,即使增加减速机,建议给电机空间尺寸大一下,把直接不大于50这条去掉

网友:
机械专业不会选电机?你们以前没开机电一体化相关课程?

楼主:
好多年不接触电机了,不知道电机的最新发展动态。打算将电机安装在直径56mm 的外壳内,能够承受900kg的拉力,且能够实现上下100mm的运动行程,

网友:
给一个支点能撬动地球。你的传动比不清楚,怎么选?
体积小选直流电机

网友:
最好的方法,找个电机厂家的销售,想问什么都可以

网友:
直径50mm的空间太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我再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电机直径,不是轴直径。

50mm电机。。。我上次用这个规格的电机的时候还是小学六年级,去吧~~天皇巨星~~去吧舞蹈天使~~

网友(2018-01-05):
提升速度,加速度,传动比的要求?直径限制,长度有要求么?轿厢式电梯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曳引电机,矿山用电机+提升轮,你这工况没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