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棒折弯

楼主(2017-06-05):
最近接了一个手动治具,要求用一根直径2mm的铜棒材,折成各种封闭的形状如附图(左右对称),求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种是否考虑用弯管工艺做出来,R角这么大,没有这样的刀啊

网友:
等待大神解决

网友:
没有标注尺寸,折弯半径是多少?
工件左右对称,能否分为两片加工,然后再焊接或者其他方式连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否考虑用弯管工艺做出来,R角这么大,没有这样的刀啊

不是上机床加工,是做一套手工折弯治具

网友(点评):
手动扳弯好搞,对称尺寸精度难把握。

网友B:
如果是真铜,退火后好搞得很。

网友:
使用数控折弯机的话,问题不大,手动折弯的话,最好有一个现成的样板作比较

网友:
对折后随便折,展开对称。

网友:
2mm的弯管可以手工弯。精度要求高不?不高就弄个模具,像冲压床那样,一凹一凸的然后一挤。

网友:
手动的话,可以考虑在一块板上铣一个2mm宽的和轮廓一样的槽,上下两块板吻合,将铜线材插入,裁剪,上部再施加一定压力,估计可行。

网友C(2017-11-1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铜,退火后好搞得很。

第一次听说铜也可以退火,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铜线就是退火后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铜也可以退火,长知识了

哦哦,涨知识了。跟着您在论坛里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