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各位大侠,关于三菱刀片

楼主(2017-06-05):
请问,三菱的uc5115材质的刀具在加工铸铁时,是不是日韩系里最好的选择。

网友A: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网友B:
还是得根据你的具体加工工序,是否稳定切削,切削余量,加工部位等等,UC5115,5105,MC5005,5015,VP15TF等等,对还有NX2525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那就是说客户已经选择了最好的刀片,作为推销员已经没有办法给他们优化了

网友(点评):
最好不一定最佳,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根据你的具体加工工序,是否稳定切削,切削余量,加工部位等等,UC5115,5105,MC5005,5015,VP15TF等 ...

有没有其他品牌性价比比三菱要好的

网友:
可以使用别的品牌刀片,在切削参数方面下些功夫,感觉刀片的品牌的选择不是太重要,能用好才是王道

网友:
据了解是比较好的刀具,我这里有切削液哦

网友:
干三菱的5系列刀片 ,

找我 !

秒杀!

网友:
用株钻的替了,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