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石棉垫片的尖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7-06-05):
如图

网友:
手拿着啊

网友(点评):
在法兰盘的夹缝外面拿着也保证安全防止夹手是吧!

网友(点评):
对的,便于手拿。

网友:
可能是工艺需要,配套相关零件的吧

网友:
方便拆装,用于手拿调整。

网友:
就是为了方便调整,你安装一次就知道为什么了,光一个圆环你怎么对到中心,得用个东西托着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确实也没有动手安装过,学习了

网友(点评):
前辈还请问一下,垫片装完之后,这个尖角还需要剪去么

网友:
用手拿住,做适当的垫片位置调整,也防止夹手

网友:
这设计人性。

网友:
”垫片装完之后,这个尖角还需要剪去”?不需要剪去,不妨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