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7-06-05):
如图所示,流水线上过来一排电池,手机电池,没有底模,电池直接放在流水线上,现在移印好了正面需要翻面印背面!
求教一个机构,快速将电池翻个面,翻面后位置相对翻面前不能偏差太大!求机械界大佬帮忙,或者大家相互讨论!

22

22

网友A:
电池外壳为钢制,采取磁吸后连同夹具空中翻好后放下。

网友:
如果定位要求不高,用吸盘抓起来再翻转

网友B:
可用气缸夹住、气缸上升、气缸翻转180度、下降、松开。如果此装置影响下工序,可加一个移动气缸

网友C:
以前看过一个处理螃蟹的自动化线,上面有一对夹子可以夹住螃蟹,皮带从正面传动到反面就反面可以冲洗螃蟹的腹部,然后夹子松开。感觉可以借鉴这个。夹住电池传动到反面松开夹子电池也就反面了。在皮带机下面在放一个皮带机。两者间距取合适,电池掉下来就反面了,并且不会太乱,然后用气缸顶一下不久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壳为钢制,采取磁吸后连同夹具空中翻好后放下。

翻转180度后电池处于最高点,怎么放呢?这个有点难度哦!

网友(点评):
是的。但可以在治具上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气缸夹住、气缸上升、气缸翻转180度、下降、松开。如果此装置影响下工序,可加一个移动气缸

电池厚度只有3mm,不好夹持呀!

网友(点评):
建议去看看气缸样本,选个平行气爪,水平夹持电池,3毫米厚度的夹持位置已经足够了,这种结构只是将气缸组合在一起使用,搞非标自动化的人一说就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一个处理螃蟹的自动化线,上面有一对夹子可以夹住螃蟹,皮带从正面传动到反面就反面可以冲洗螃蟹的 ...

螃蟹有那么厚可以夹,但是电池太薄了呀,而且不能夹太紧,怕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前面再放置一个输送带,上下稍微重叠一点,高度差可调,这个前面带速度快一点,后面皮带速度慢一点,是可 ...

这个方法是可行,但是有个问题,因为我电池过来一排,间距是相等的,传送带一次只走一个电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壳为钢制,采取磁吸后连同夹具空中翻好后放下。

这个手机电池不是钢的,是铝壳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热情回复!因为问题不是很好处理,所以我决定把传送带一分为二,电池需要翻面的时候让它先下线,在中间位置翻面,完成后再抓到后段传送带上!

网友E:
两块电池间隔的距离和时间是多少?

网友F:
个人感觉还不如改变生产工艺。原先是通过移动移印胶头进行移印。可以改变为正面通过移动移印胶头进行移印,反面通过真空拾取电池,然后进行移印。这样就省去了翻转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电池间隔的距离和时间是多少?

这个是自己定的,因为是机械手一块一块抓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还不如改变生产工艺。原先是通过移动移印胶头进行移印。可以改变为正面通过移动移印胶头进行移印, ...

你的意思是移动印装在传送带下面,然后抓起电池往上印吗?这样的话,涂油墨会不会不好处理!

楼主:
这样的话成本有点高啊,需要四台电机分别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螃蟹有那么厚可以夹,但是电池太薄了呀,而且不能夹太紧,怕夹坏了!

不需要多大的力,或者安装夹具什么的都行,传动方案出来,后面的东西就简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移动印装在传送带下面,然后抓起电池往上印吗?这样的话,涂油墨会不会不好处理!

可以对移动印的结构进行改动一下。看移印头实现是什么样的动作是会比较好。我对移印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没办法给个具体的意见。只是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电池在正印反印的过程中的位置偏差。我也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具体行不行还得看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对移动印的结构进行改动一下。看移印头实现是什么样的动作是会比较好。我对移印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 ...

谢谢大神回复!我已经动手做了一套,明天发出来,你们再帮忙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
大家的留言足够有智慧  学习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回复,献计献策!昨天我自己做了一套,贴上来给各位大神看一下,并给出宝贵意见:

翻转部分

翻转部分

产品下线

产品下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回复,献计献策!昨天我自己做了一套,贴上来给各位大神看一下,并给出宝贵意见:

翻转部分是步进电机,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转部分是步进电机,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电池!

传送带一分为二,中间加辊轴,辊轴上均布伸出来的板材,辊轴的动力同步带连接到传送带轴上。

剩下的,不改变放料间隔,完事儿了吧。管它线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前面再放置一个输送带,上下稍微重叠一点,高度差可调,这个前面带速度快一点,后面皮带速度慢一点,是可 ...

简单 实用

网友G:
我是雷锋,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雷锋,不用谢

感谢回复,这种方式可行,但是对我们现在这台设备来说,有一点不适应。就是我们有几种产品,宽度不一样。用档板档的话,档板必须可调,不然的话,产品换了,档板一档,产品的中心线位置就不同,这样是不适合要求的!每次换产品都要去调档板的位置,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用两个皮带传动错开高度传送是最简单省钱的办法,可借鉴。

网友:
学习了,对的,或许用两个有高度差的传输带来进行反面是最合适的。。

网友H:
c字形轨道,进去正面出来直接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c字形轨道,进去正面出来直接反面

这个还真没有接触过,制造难度是不是比较大

网友I:
我觉得搞个像水风车轮那样的可以

网友H:
进入这样的轨道,他好像自己就翻面了吧,加点光电/汽缸,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搞个像水风车轮那样的可以

目前用的就是这样的,还可以,比较稳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入这样的轨道,他好像自己就翻面了吧,加点光电/汽缸,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意思

问题是这样的轨道加工不太容易哦,而且我电池有多种型号,要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