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环境和负载下,树脂螺母寿命能超过铜螺母吗

楼主(2017-06-05):
求助各位,相同环境和负载下,树脂螺母寿命能超过铜螺母吗

网友:
韧性没铜螺母好,就是有点脆,当然也可以添加物改善,但我选还是铜螺母。

网友:
很难说。比如温度相同、冲击相同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查不多了;但对于特殊的环境下,它是无法和铜媲美的,如:由于使用的是树脂材料,如果它的使用场合是浸泡在润滑油,机油,汽油等有机溶剂中的话,我想树脂难免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的变化,本来是可拆卸的连接变成了固定的连接,这样岂不是和破坏螺纹副一样,要拆卸只能使用较大的扭矩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