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强筋设计

楼主(2017-06-05):
设计的架子如图,在架子上放了两块钢板,然后在钢板中央放的工件工装,但是这样设计架子的强度不够,我想在如图四个角上加上加强筋,请问应该怎么根据钢板和工件工装的质量来计算加强筋的规格。或者将四根腿延长,在钢板以上做几根加强筋来拉着,这样加强筋又该怎么算,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虚心求教

网友A:
框架尽量闭合啊。这样才牢固

网友B:
如果强度实不够,又为了便于放工装,可以做装配式加强筋。

网友:
如果立柱和上下横梁的强度不够,靠增加角筋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做成凹形架体,如图所示

网友:
加强筋一般都是斜三角支撑,一般要求不高就按经验布置,要求高的话我会做下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多重 要稍微计算一下,你的底架不稳啊,为什么不做方形底架。长度高度尺寸都要给,然后型材规格给,不 ...

工件加上两块不锈钢板100KG左右,具体现在不是很清楚,我想知道计算的方法。

网友:
这钢架基本的刚度都不能保证。

网友:
100KG
我估计,你放上去都晃悠吧?

网友E:
把模型上传,钢板可以开孔,减少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模型上传,钢板可以开孔,减少质量

减少钢板的质量是个办法   但是在开孔的同时要保证整个钢板承重的刚度   你觉得应该在哪些地方开孔才不影响结构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做成凹形架体,如图所示

不好意思  我没看懂您这图什么意思   能不能再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强度实不够,又为了便于放工装,可以做装配式加强筋。

我在网上查了查    没找到装配式加强筋    这个用的比较少  所以对加强筋这块不太了解    麻烦您再点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少钢板的质量是个办法   但是在开孔的同时要保证整个钢板承重的刚度   你觉得应该在哪些地方开孔才不影 ...

两端的连接部分开孔

网友:
我觉得按材料力学的那样就可以了。工装的力传递给角钢,你算一下分力是多少。也不用很精确,余量放多点。一个加强筋花不了几块钱,又没要求控制重量

网友:
采用Ansys计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加上两块不锈钢板100KG左右,具体现在不是很清楚,我想知道计算的方法。

计算方法可不是在帖子里,用一两句话就能说的清楚的。
这涉及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没看懂您这图什么意思   能不能再指点一下   谢谢

也就是从侧面看,是一个凹形,里面的凹槽是放工件的

网友F:
在四个角上焊八块三角钢板,厚度大于等于架子材料厚度。

网友:
在不干涉的情况下直接拿根角铁焊到底部,会不会比加强筋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四个角上焊八块三角钢板,厚度大于等于架子材料厚度。

这样做有没有实践依据,除此之外还要保证四根立柱的稳定性,还要在下边的四角焊上角钢固定,这样会不会太累赘。

网友:
力学分析软件求解,其实这种简易结构,可用试求法,任意加个加强筋,看看满不满足要求即可。很少有人去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没有实践依据,除此之外还要保证四根立柱的稳定性,还要在下边的四角焊上角钢固定,这样会不会太 ...

如果你是做课题据需要有计算理论依据,如果只是普通设备,有一个可行简单的方法:看着协调美观就可以。以自然界为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架尽量闭合啊。这样才牢固

网友:
斜三角支撑,或者直接四框不就好了

网友:
感觉随便算算就可以了,要求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