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丰比测台的微调结构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7-06-05):
(无正文)

网友A:
推测
1,螺纹斜楔微调
2,偏心微调
最好是谁有现场拆了看看,持续关注

网友B:
垂直方向偏心锁紧,横向调整丝杆--丝母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个夹紧的功能吧;还有角度调节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方向偏心锁紧,横向调整丝杆--丝母

横向调整怎么锁紧?

网友B:
这个只是釆用了细牙螺纹,作测定时定位用,不再另加外力强制锁紧。如果平时用圆现靠机构本身的摩擦力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釆用了细牙螺纹,作测定时定位用,不再另加外力强制锁紧。如果平时用圆现靠机构本身的摩擦力那样。

中间的旋钮是调表头上下运动的

网友(点评):
是的,通过它,便于在测定时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测
1,螺纹斜楔微调
2,偏心微调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