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3D解码一种管子弯头成型方法

楼主(2017-06-06):
       在机械技术资料的海洋中,有关管子弯曲方法多种多样,但是高效、实用的方法还在民间。这里用机械3D的方式解码冲煨弯加工中的弯曲工艺,以作分享。

网友A:
请问大侠里面填充的一般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里面填充的一般是什么材料?

钢球,最好是QT500

网友B:
放置钢球填充的目的是不是在冲压的过程中保持管道圆形?

网友C:
钢球是不是中间一个,两端个一个,从应力上看,就中间和两端应力最大,最易变形

网友:
谢谢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钢球填充的目的是不是在冲压的过程中保持管道圆形?

正是。象以前填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球是不是中间一个,两端个一个,从应力上看,就中间和两端应力最大,最易变形

具体数量以填实为准。

网友:
数控围弯的也是用钢珠填充 只不过是穿起来的

网友D:
变形之后球球怎么取出来???

网友:
形象生动

网友:
想知道这种动画怎么做

网友E:
是不是你也可以用塑性材料应该会更容易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形之后球球怎么取出来???

自已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数量以填实为准。

谢谢指点,明白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也可以用塑性材料应该会更容易出来吧

塑料球有弹性和蠕变性,不能用。

网友:
弯方管的时候填满沙子

网友:
我是新手  多谢分享.

网友F:
这种工艺做出来的弯头是否需要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工艺做出来的弯头是否需要整形?

只要调试好,不必再整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主分享。期待楼主后期佳作

网友(2017-07-31):
形象生动,感谢分享

网友:
最薄能做到多厚? 0.5mm的能做否?

楼主:
0.5厚度完全可以

网友:
这种制造弯头的方法,楼主有详细一点的资料么?
能分享点给小弟否?

外径99,厚度0.5mm,  0.75±0.05D的    304不锈钢弯头,能否行得通?

补充内容 (2017-8-23 13:46):
联系方式: zhongchenhe@163.com

网友(2017-09-01):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19-11-25):
搜不到这种工艺呢   有相关的工艺现场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