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粗糙度标法

楼主(2017-06-06):
        求类似这种孔表示粗超度的方法。 请大侠 带上相关标准。 谢谢了。

楼主:
这是要沉了啊、、。。。。

网友:
机械制图  表面粗糙度标注
标准号上网对上吧

网友(点评):
标准我有, 但是好像没有说类似的这种孔标注的实例。 所以我想找到根据

网友A:
看不懂你想要问什么,你图上这样标是对的啊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依据, 比如说技术要求的那个字 国家推荐标准是7号字。如果我用5号就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想要问什么,你图上这样标是对的啊

大侠 这三种那种对那种错啊?

网友:
粗糙度的标法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明确解释的

网友:
三角尖部原则上应该对着指示面,对尺寸线常用。标准上没有吧、

网友(点评):
嗯 , 我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