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竹节式推杆里面的结构

楼主(2017-06-06):
请问大家竹节式推杆里面的结构, 求科普。

网友A:
拆一看看,是不是有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看看,是不是有钢丝?

手里没有实物,是网上看到这个图片,没想通,所以问问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果然不懂的太多,虽然都叫制造业但差距、差异都差得太远

网友B:
矩形本面导向,二小孔处内凸,与内芯端面形成止位不致拉脱。

网友:
确实挺神奇的,有些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本面导向,二小孔处内凸,与内芯端面形成止位不致拉脱。

前辈 ,有空的话 ,也做个动画

您做的动画简单明了

网友:
雨伞把   拖把杆   鱼竿  里面的结构不知道是否能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有空的话 ,也做个动画

您做的动画简单明了

好的。

网友C:
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如通过各种杠杆、摇杆或连杆等机构可完成转动、摇动等复杂动作。通过改变杠杆力臂长度,可以增大或加大行程。

网友(点评):
这很正常,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各方面的专家,找到答案解决问题就是终极目标。

网友:
应该同雨伞原理差不多,只有它的负载会重很多,用的原件不同吧!

网友D:
结构挺巧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矩形本面导向,二小孔处内凸,与内芯端面形成止位不致拉脱。

那小孔是定位尼龙滑块的

网友(点评):
12楼没看到小孔和尼龙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如 ...

这个我百度看过, 主要是一节一节推出来的结构  不明白

网友E:
第一个壳体上的孔应该是里面有个珠子卡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图片估计类似鱼竿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结构挺巧秒的

有没有更多的图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矩形本面导向,二小孔处内凸,与内芯端面形成止位不致拉脱。

如果类似滚珠,是不是无法承受较大的负载?

网友(点评):
那样内层的杆子就要小好多,另外,结构上也是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之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多的图片?谢谢分享!

此图就是内置的导向滑块,突出开的柱即为防止在定位孔内。

网友:
注意细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壳体上的孔应该是里面有个珠子卡到这个位置
第二个图片估计类似鱼竿结构

如果是珠子卡着,那么两节的连接强度太差,无法承受重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珠子卡着,那么两节的连接强度太差,无法承受重载。

珠子也可以换成销,就看你的用途了,简易的直接外插一个铁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珠子也可以换成销,就看你的用途了,简易的直接外插一个铁销就行了

外插铁销就不是自动了。如果能够自锁,那是最好了。

网友(2017-09-04):
这个应该是行程放大,属于费力机构,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