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厚度怎么计校核

楼主(2017-06-06):
请问钢板厚度怎么计校核,比如钢板上面承受500kg的力量,四周用螺丝锁在钣金框架上,钢板长宽为550X450mm,受力位于钢板中心,用多大厚度的钢板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满足要求”是什么要求。

网友:
哈哈,如果手算的话,得找998,要么用软件模型分析

网友:
建议用CAE做下受力分析,很方便得出

网友:
楼主机械爱好者?

网友:
你把模型发上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按照力直接作用在框架上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要求”是什么要求。

 刚性要求

网友B:
如附圖鋼板周边固定M10內六角圆頭螺栓12支,鋼板中間在圆直徑100mm之面積靜壓承受均佈500kg力,
設鋼板材料為Q235(屈服強度 2.35*10^8 N/m^2)

應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應力及位移(材料ANSI 304 , 屈服強度 2.07*10^8 N/m^2,接近Q235)

得 鋼板厚度 8 mm,應力安全係數約為2倍,鋼板中間約下移0.6mm.

楼主(2017-08-29):
引用 网友B:
如附圖鋼板周边固定M10內六角圆頭螺栓12支,鋼板中間在圆直徑100mm之面積靜壓承受均佈500kg力,
設鋼板材料 ...

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用ANSYS软件分析一下就可以了,你的满足要求的条件没有明确,是一点不变形,还是怎么的

楼主:
变形小于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