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自由度机器人逆运动学求解

楼主(2017-06-06):
现有一机械臂模型如图。H是立柱。现在需要推导下面的逆运动方程
1)要让B的终端到达 (x,y,z) h,a,b 角度分别应该是多少?
2)要从(x1,y1,z1)画直线到达(x2,y2,z2), 请给出h,a,b的参数方程

有大拿搞过这类问题吗?求启发思路。

网友A:
h解唯一,a、b解不唯一,且运动学优化不一定走直线。

网友(点评):
楼主又没说要优化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矢量法或者用刚体的平动可以求出来,最后消除参数。由于路径很多种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矢量法或者用刚体的平动可以求出来,最后消除参数。由于路径很多种可以优化一下。

能不能给我解答例子啊。。。pengzhiping兄有没有真正推导过?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的刚体的 平面运动 学通才有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解唯一,a、b解不唯一,且运动学优化不一定走直线。

帮我推导推导 顺便考验一下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我推导推导 顺便考验一下自己?

兄弟,就这点东西平面几何都够了,立几都用不了多少,之前的回答草率了,三个参数都能确定。X1,X2,Y1,Y2求斜律,h就出来了,X2,Y2,Z2与立柱高度求出一个长度来,两臂长度已知,正余弦定理求角度a,b,高一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就这点东西平面几何都够了,立几都用不了多少,之前的回答草率了,三个参数都能确定。X1,X2,Y1, ...

老兄,你眼高手低不对啊。。这个需要用到矩阵变换。因为是空间坐标。不是平面的。。还求斜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眼高手低不对啊。。这个需要用到矩阵变换。因为是空间坐标。不是平面的。。还求斜率。。。。。呵 ...

兄弟,你就三个自由度,还矩阵呢,如果臂长不变用向量都多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眼高手低不对啊。。这个需要用到矩阵变换。因为是空间坐标。不是平面的。。还求斜率。。。。。呵 ...

你根本就没闹明白该怎么算,回到实际中来,把插补和联动搞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就没闹明白该怎么算,回到实际中来,把插补和联动搞搞清楚。

大神请给出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给出公式。。。

这些东西简单的几何计算就能出来,真正难的在后面,你求出关系式 微分,计算角加速度,避免超载。你的这个应用只有位置变换,没有涉及到姿态,所以我说用矩阵多余,差一个自由由度可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计算量差太多了。实际应用中,h单独动就可以,a,b联动,立柱转动的同时两臂快速到位,用一个带两轴插补的卡就能做到,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简单的几何计算就能出来,真正难的在后面,你求出关系式 微分,计算角加速度,避免超载。你的这 ...

简单,简单,?  你推导出 h,a,b的参数方程,我服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简单,?  你推导出 h,a,b的参数方程,我服你。。。。。

h=arctan(y2/x2)-arctan(y1-x1),你以为有多难?换柱坐标更简单,还不用考虑奇点。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没表达清楚 他想要的结果。  我看很多回复都 说出了思路, 解题道路。 为什么楼主还没明白啊?

是楼主没表达清楚,还是楼主有答案,要求看 各位的 解的形式来核对?  还是没思考过,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ctan(y2/x2)-arctan(y1-x1),你以为有多难?换柱坐标更简单,还不用考虑奇点。

h=arctan(y2/x2)-arctan(y1-x1),你以为有多难?换柱坐标更简单,还不用考虑奇点。

===你这个答案根本是错的。。。。问题问的是 从(x1,y1,z1 )  画直线到   (x2,y2,z2) 的 h,a,b参数方程。你这个h 和a ,b 都没有关联。明显不对。

因为从p1 到p2点,这个h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确定的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