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由度机器人逆运动学求解,大牛请进

楼主(2017-06-06):
现有一机械臂模型如图。H是立柱。现在需要推导下面的逆运动方程
1)要让B的终端到达 (x,y,z) h,a,b 角度分别应该是多少?
2)要从(x1,y1,z1)画直线到达(x2,y2,z2), 请给出h,a,b的参数方程

有大拿搞过这类问题吗?求启发思路。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模型图

网友:
这题目出的好啊!我不会!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A:
第二问
把直线段 表示为 参数方程形式
带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问
把直线段 表示为 参数方程形式
带入就好

peng楼主能不能给个最终公式,好让本坛的弟弟妹妹学习学习。。。估计很多童鞋们都没有(不会)弄个这种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ng楼主能不能给个最终公式,好让本坛的弟弟妹妹学习学习。。。估计很多童鞋们都没有(不会)弄个这种东 ...

初始点 P(x1,y1,z1),目标点Q(x2,y2, z2),  对于PQ上任意一点 N 有 λ属于[0,1]   使得 N = P+ λ*PQ(向量)。

x = x1 + λ*(x2-x1)
y = y1 + λ*(y2-x1)
z = z1 + λ*(z2-x1)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查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点 P(x1,y1,z1),目标点Q(x2,y2, z2),  对于PQ上任意一点 N 有 λ属于[0,1]   使得 N = P+ λ ...

你这解答完全答非所问啊。。人家需要的是
求出画直线的h,a,b的参数方程,  这三个参数是控制机器人转动的参数。
就说了,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自己做做就发现还真搞不定。

网友(点评):
下面见 解释。 到底是你们说清,还是你没看到我上传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解答完全答非所问啊。。人家需要的是
求出画直线的h,a,b的参数方程,  这三个参数是控制机器人转动 ...

都到这一步了,你要的不就是 h a b 关于 λ 的参数方程了么?

你看了这张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解答完全答非所问啊。。人家需要的是
求出画直线的h,a,b的参数方程,  这三个参数是控制机器人转动 ...

由前面图上的表示   可以得到  空间 任一点  p(x,y,z) 的 h a b 值  不是吗?

那以P为起点  你要的直线段 上 任意一点 的坐标 都能用 参数 λ 的函数 表示

该坐标点 (x', y' ,z' ) 不都可以 求出 h a b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