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园的18等分铣削加工的方法

楼主(2017-06-06):
如图及附近,把直径20的外圆铣削成花型的等份圆,本人接触都是常规的车铣刨磨,看到这个图纸有点蒙,精度要求比较高,请教各位大侠,有谁接触过此类加工,不赦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上A轴和立加配合加工

网友A:
五轴可以直接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轴可以直接加工出来

看来还是设备的问题,没有加工中心,看来需要外协出去了

网友:
车完上四轴就可以了

网友:
四轴转A轴也可以了

网友B:
立铣用分度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铣用分度头也可以。

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点评):
就怕分度头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确,当年齿轮也要用它铣出来

网友(点评):
上分度头肯定可以解决问题,从图纸上看只要刀对工件中心对好了能就没啥问题了,算好数就去摇圈圈吧

网友:
立铣上装万能分度头可以加工的

网友:
我发现用“数控机床”思维方式的人有点多

网友:
反正至少要有A方向可以转动,才能等分加工出来,用4轴,5轴都可以,只是分几次装夹而已

网友:
要满足高精度,就要用复合车铣。不过这个件在普通铣床上也能铣,就是考眼力。因为我们有种卡具叫分度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英雄所见略同

一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