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选用求助

楼主(2017-06-06):
各位前辈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和发动机缸体配合使用的定位销。
现场有用 圆柱销 和球头销,想问一下,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你需要的信息

网友:
不错  有图 比较直观

网友A:
球头销?是何等模样,晒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因为感觉 短销子和球头销都是只限制两个移动自由度,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差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销?是何等模样,晒上来看看。

补张图:
甲方要求的,没问到具体原因,只是说,老外这么定的

网友(点评):
这种销就是普通的销多一球头,装配拆卸方便一些。可能小直径的销用这种球头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短销子和球头销都是只限制两个移动自由度,”所以销子至少要用两个以上。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球头销应该不是这种,是定位用的。这种是万向球铰用的,汽车上用得比较多一些。

网友:
是的,这个是汽车上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