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六角孔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7-06-06):
如图:在工件上加工内六角孔,对边30,作为内六角扳手孔。请各位指导加工方法。谢谢了!

网友:
线切割,
或者,买成品的内六角部件焊接到内孔上,有供应商就这样给我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墩。。。。。。。。。。。。。

这个样品看来不是热墩的

网友:
这个最近在展会上看见过加工内六角孔的设备,如一台小台钻一样,网上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点评):
找到当时拍的照片了,是用一种带特殊夹头的刀具,公司叫精驰工具,刀具名称旋转冲削刀,样子像滚压头,当时还以为是速技能滚压头

网友:
单件可以电击,批量,得热墩,冷墩也可以,冷墩机吨位得大。。。。。。。,

网友B:
盲孔的六角孔一般加工方式有镦、冲、插以及电火花等,具体用哪种,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
楼主再拍下六角孔内的照片,再介绍下其他部位的尺寸精度,别忘了还有批量。还有是否热处理?硬度多少?

网友C:
内六角用车床车出来

网友:
标准件加工一样的方法:冷镦或者顶墩加工批量生产,质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孔的六角孔一般加工方式有镦、冲、插以及电火花等,具体用哪种,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
楼主再拍下六角孔 ...

我之前没说明白,是通孔,批量不大

网友:
看这里

谁见过可以钻六边形的钻头呀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用车床车出来

牛,没话说,这设备

网友:
需求不同工艺不同,工艺不同刀具不同。
好看的先进的不一定适合你用,三十对边,
数量大可考虑拉制。0
供参考。

网友:
用插床比较经济实惠点,能直接加工内六方的刀具应该都不菲的,量大另说

网友:
钻,冲,割,电

网友:
建议采用热冲

网友:
我们这边小批量,只能用电火花加工出来。大批量热墩。

网友:
六角是可以用车床车做

网友:
冲空,插削,和铸造,电火花也可以,就是过程缓慢。一般批量生产的内六角都是铸出来的,不知道你这个内六角有什么要求。

网友:
量少用插床插,量大可自制工具,费用很低也制作简单,购买精驰的价格太高划不来。

网友D:
1、批量大,精度要求不高,冷冲
2、批量大,要求精度高,车
3、批量大,要求精度高,钻
4、批量小,盲孔,电火花
5、批量小,通孔,线切割
6、插床插
就本贴来说,精度要求不高,批量小,通孔,适合快走丝线切割

网友:
用六角冲刀柄,几秒钟就能搞定,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18260295067 ,QQ:763987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批量大,精度要求不高,冷冲
2、批量大,要求精度高,车
3、批量大,要求精度高,钻

接收您的建议,批量小,通孔,就用线切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