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在最新的国家标准里找到腰型孔的简化标注?

楼主(2017-06-06):
要最新的现行标准
下面的图片是GB/T4458.4-1984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已经废除)最新的是GB/T4458.4-2003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网友A:
1,尺寸简化标注在GB16675.2-1996
重要的是这句话对应你图中4.4后面那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尺寸简化标注在GB16675.2-1996
重要的是这句话对应你图中4.4后面那句话

那么腰型孔x-b×l中的b×l可以改成l×b吗?b×l有标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楼主慢慢看吧,我认为在不产生读图歧义的情况下可以,

网友:
楼上蚂蚁正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腰型孔x-b×l中的b×l可以改成l×b吗?b×l有标准吗?

还是有一个标准比较好吧。

网友(2018-01-02):
成大先版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8-09-17):
个数x宽度x长度,外加R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