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除枝机

楼主(2017-06-06):
老家这边很多砍竹子的,都是纯手工砍,体力劳动。请教下各位机械大神:
  1: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器能够快速砍伐(一笼竹子里有些较嫩的不能砍)

  2:怎么将枝叶快速去除

网友A:
看过国外有砍树的,可快速将枝叶去除,就一台如装载机一样的车,国内想仿制也没那个能力啊,看看有没有人能想出个土办法

网友B:
首先,到底是除枝还是砍伐还是两个都要?

胳膊那么粗的,还是毛笔杆子那么点儿的?

看你说一笼,邮箱细细的竹子。。。

网友:
手电锯可以直接锯断竹子的

网友:
用电锯,除枝可以模仿德国砍树机器那个

网友C:
国外设备工艺都是包裹式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到底是除枝还是砍伐还是两个都要?

胳膊那么粗的,还是毛笔杆子那么点儿的?

两个都重要

竹子有胳膊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设备工艺都是包裹式去除

在网上找了国外那个伐木机头图片看过了。确实是包围式去枝。固定的三块刀片,靠拉动树杆来去除枝叶。但刀片不是完全包围的。
竹子纤维较粗,韧性好,不知这种方式去枝效果如何?
竹子是空心的,夹持力大了会夹破,力小了又怕去不了枝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国外有砍树的,可快速将枝叶去除,就一台如装载机一样的车,国内想仿制也没那个能力啊,看看有没有人能 ...

白猫黑猫,能咬耗子就是好猫。
去枝叶是最麻烦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土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猫黑猫,能咬耗子就是好猫。
去枝叶是最麻烦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土办法?

我有一个想法:用竹子中间主杆为自导向,分两组装四把圆弧铣刀覆盖外圆,一路铣过去,因为用竹子主杆导向,可以很好控制不会伤害竹竿表面,具体结构可参考现有竹子加工设备

网友:
一扒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