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中心加工参数

楼主(2017-06-06):
TO:各路机加大神
  关于不锈钢在加工中心加工,刀具参数的问题:
   最近加工不锈钢产品,以前都没加工过,不知道刀具的加工参数该怎么设置合理,请教各路大神指教,谢谢!
  (该选用哪些刀具,转速、进给、侧刃和底刃的切削量是多少)

网友A:
刀具要选用加工材质为不锈钢的,字母是M,至于选择什么类型的刀具是你自己根据工件的需要来定的,至于切削参数什么的会在刀具盒上有标注,但是那也是参考值,可以借鉴,不能照搬,所以,加工时需要根据现场的工况做适当的调整

网友B:
实践出真知,试切几件没啥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试切几件没啥大关系。

关键是要成本啊,需要借鉴一下前辈们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要选用加工材质为不锈钢的,字母是M,至于选择什么类型的刀具是你自己根据工件的需要来定的,至于切削 ...

这个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受教了

网友:
楼上大侠正解

网友:
首件开粗的时候多试一下

网友:
工艺方面很多是自己摸索的结果。

楼主:
大侠们都不发表下具体的参数,很苦恼呀

网友(2017-09-26):
新人加工304,用的∅4r0.5的圆鼻刀开粗,切削液冷却,求大神给个参数,转速,下刀量什么的!   以前都是做铝合金,不锈钢毫无经验,另外也不是科班出身,属于半路出家的小菜鸟!!

网友:
新书报到

网友(2017-12-27):
同上面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点评):
听说有金属加工手册,不妨找来看看

网友:
感觉这东西还是得摸索,参数都不同

网友(2018-01-26):
根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