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工字钢x-x和y-y截面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热轧工字钢的x-x和y-y截面的参数意义是什么?请大侠们给普及下知识
其中角钢和槽钢的截面也挺多,请一起给普及下吧。

网友:
跟工字钢的抗弯强度有关系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材料的中性面

网友B:
受力在哪个方向,就用哪个方向的抗弯截面系数。同样的力在工字钢的不同面上受力,产生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在哪个方向,就用哪个方向的抗弯截面系数。同样的力在工字钢的不同面上受力,产生的结果不一样。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材料的中性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