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加工方法

楼主(2017-06-06):
请教高手我这个图T型槽加工时能否保证尺寸公差并用什么刀具比较好?谢谢!

T型槽图

T型槽图

网友:
槽长度方向有多少,要么订T型刀加工,不长就线切割

网友:
不长就线切割,太长那只能订T型刀了

网友:
加工T型槽的方法一般如下:
1、首先按照在铸铁平板的端面和上平面已经画好的加工线找正和装夹平板。
2、用切槽刀刨出直角槽。如果T型槽较小(槽宽小于100mm),顶部直角槽精度要求不高,可在一次走刀中切出,使其宽度等于T形槽槽口的宽度。如果T形槽较小和槽口精度要求较高或T形槽较大时,必须粗刨和精刨两次刨出直角槽。
3、刨侧面左右凹槽。加工前,用铸铁直角尺或铸铁方尺检查弯头切刀切削刃与铸铁平板顶面是否垂直(允许倾斜一个小度角ε,一般取ε=25'~30',以抵抗切削抗力使刨刀刀杆产生的弯曲弹性变形),若不垂直,则应重新调整刀具到保证垂直为止。然后用弯头切刀分别刨削左右侧面的凹槽。
4、倒角。用两个主偏角均为45°的尖头刨刀倒角。

网友:
2楼说得对,建议用专用T型槽加工刀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