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6-06):
请问各位角接触球轴承DB组合时,作为固定端,当施加预紧力的时候,内圈是否贴合,还是始终有间隙。如果贴合,继续施加预紧力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内圈端面发生弹性形变,进而压缩滚珠。
或者说,在名义接触角的情况下,外圈端面和内圈端面的轴向距离大概有多少。

网友:
间隙肯定要留一点,否则产生硬摩擦

网友:
杩欐壘杞存壙涓撲笟鎵嬪唽鏈夋槑纭?被鍨嬭?瀹氥

网友A:
1. 外圈端面和内圈端面的轴向距离一般和游隙有关,我们是买来轴承实际测量的;2. 角接触球轴承DB安装,预紧力产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靠内外隔套厚度差生产预紧力,可以让外隔套厚度大于内隔套,一种是有外隔套内圈无隔套,靠手动调节产生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外圈端面和内圈端面的轴向距离一般和游隙有关,我们是买来轴承实际测量的;2. 角接触球轴承DB安装,预紧 ...

加隔圈的那个我明白了。NSK样本上说的轴承的微预紧,轻预紧,中预紧,重预紧的情况下,如果DB组合轴承中间无隔圈的话,是不是中预紧或后预紧状态,两轴承内圈间没有间隙?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有间隙。但一般没有隔套使用的情况很少,所以研究没有隔套,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弄明白了吗?最近也在看这个。没看明白配好对的角接触,没有隔圈的,两个轴承直接接触,是预紧外圈还是预紧内圈呢?还是预紧内,外都没区别?

网友(点评):
我认为,没有隔圈就没有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