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子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7-06-06):
卧式罐子里面装了罐体一半容积的水1m3,怎么选择减速器的功率,要求速比60,输出转速23r/min,不知道怎么计算减速器功率

网友:
楼主不仅头像有亮点,贴得图也很不错

网友:
要计算电机功率先要知道负载工况,光看这个CAD图,不知道这么传动的;一般都是按此图计算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螺旋混合设备,需要求出桨片所受液体阻力才好确定

网友:
缺少指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螺旋混合设备,需要求出桨片所受液体阻力才好确定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B:
需要求水的阻力。据说是空气阻力的80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看看这个吧,里面有不同桨片的功率计算方法
http://www.docin.com/p-9306581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求水的阻力。据说是空气阻力的800倍。

我不知道怎么求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吧,里面有不同桨片的功率计算方法
http://www.docin.com/p-930658100.html

非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