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如何不变形

楼主(2017-06-06):
    最近有几篇帖子是加工铝件的,实际上铝件加工是有一定难度的,虽然成品出来的工件很光亮,但是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铝件很容易变形,引起铝材质零件加工变形的原因很多,与材质、零件形状、生产条件等都有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毛肧内应力引起的变形,切削力,切削热引起的变形,夹紧力引起的变形

  一、降低毛坯的内应力
         采用自然或人工时效以及振动处理,均可部分消除毛坯的内应力。预先加工也是行之有效的工艺方法。铸造出的毛坯,由于余量大,故加工后变形也大。若预先加工掉毛坯的多余部分,缩小各部分的余量,不仅可以减少以后工序的加工变形,而且算是预先做了时效处理

  二、改善刀具的切削能力 。

  ① 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
       前角:在保持刀刃强度的条件下,前角适当选择大一些,一方面可以磨出锋利的刃口,另外可以减少切削变形,使排屑顺利,进而降低切削力和切削温度。切忌使用负前角刀具。

  后角:后角大小对后刀面磨损及加工表面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切削厚度是选择后角的重要条件。粗铣时,由于进给量大,切削负荷重,发热量大,要求刀具散热条件好,因此,后角应选择小一些。精铣时,要求刃口锋利,减轻后刀面与加工表面的摩擦,减小弹性变形,因此,后角应选择大一些。

  螺旋角:为使铣削平稳,降低铣削力,螺旋角应尽可能选择大一些。

  主偏角:适当减小主偏角可以改善散热条件,使加工区的平均温度下降。

  ② 改善刀具结构。减少铣刀齿数,加大容屑空间。由于铝件材料塑性较大,加工中切削变形较大,需要较大的容屑空间,因此容屑槽底半径应该较大、铣刀齿数较少为好,以避免因切屑堵塞而引起薄壁铝件零件的变形。

  精磨刀齿:刀齿切削刃部的粗糙度值要小于Ra=0.4um。在使用新刀之前,应该用细油石在刀齿前、后面轻轻磨几下,以消除刃磨刀齿时残留的毛刺及轻微的锯齿纹。

  严格控制刀具的磨损标准:刀具磨损后,工件表面粗糙度值增加,切削温度上升,工件变形随之增加。因此,除选用耐磨性好的刀具材料外,刀具磨损标准不应该大于0.2mm,否则容易产生积屑瘤。切削时,工件的温度一般不要超过100℃,以防止变形。

  三、 改善工件的夹装方法。

  对于薄壁衬套类零件,如果用三爪自定心卡盘或弹簧夹头从径向夹紧,加工后一旦松开,工件必然发生变形。此时,应该利用刚性较好的轴向端面压紧的方法。以零件内孔定位,自制一个带螺纹的穿心轴,套入零件的内孔,其上用一个盖板压紧端面再用螺帽背紧。加工外圆时就可避免夹紧变形,从而得到满意的加工精度。

  对薄壁薄板工件进行加工时,最好选用真空吸盘,以获得分布均匀的夹紧力,再以较小的切削用量来加工,可以很好地防止工件变形。

  另外,还可以使用填塞法。为增加薄壁工件的工艺刚性,可在工件内部填充介质,以减少装夹和切削过程中工件达变形。

   四、合理安排工序。
      高速切削时,由于加工余量大以及断续切削,因此铣削过程往往产生振动,影响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所以,数控高速切削加工工艺过程一般可分为;粗加工-半精加工-清角加工-精加工等工序。对于精度要求高的零件,有时需要进行二次半精加工,然后再进行精加工。粗加工之后,零件可以自然冷却,消除粗加工产生的内应力,减小变形。粗加工之后留下的余量应大于变形量,一般为1~2mm。精加工时,零件精加工表面要保持均匀的加工余量,一般以0.2~0.5mm为宜,使刀具在加工过程中处于平稳的状态,可以大大减少切削变形,获得良好的表面加工质量,保证产品的精度。

网友A:
螺旋角选择往往会被疏漏。其它太重要不过了。

网友B:
金属加工切削,工件变形还有一个因素:切削液
铝件切削过程中也讲究对工件与道具的降温、润滑,防止温度过高

网友C:
现在比较大点的铝合金零件,铸造出来后还有热处理、整形等工艺!

网友D:
主要是掌握铝的变形方向及变形量,怎么去释放应力,每种常用铝料的材料性能,全靠经验累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金属加工切削,工件变形还有一个因素:切削液
铝件切削过程中也讲究对工件与道具的降温、润滑,防止温度过 ...

对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07167045.taobao.com这里可以选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角选择往往会被疏漏。其它太重要不过了。

螺旋下刀是加工铝件的必备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加工切削,工件变形还有一个因素:切削液
铝件切削过程中也讲究对工件与道具的降温、润滑,防止温度过 ...

切削液可以带走大量切削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大点的铝合金零件,铸造出来后还有热处理、整形等工艺!

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余量,如果经过加工,所剩余量很少的话,那么一些应力也会提前释放的,以后的加工应力就会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掌握铝的变形方向及变形量,怎么去释放应力,每种常用铝料的材料性能,全靠经验累计

经验的累积需要长年累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以前领教过切削液的威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旋下刀是加工铝件的必备技能

螺旋下刀只能用在开粗当中,精加工最好不要用,要不工件变形严重,而且只运用于两刃刀具,四刃的容易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下刀只能用在开粗当中,精加工最好不要用,要不工件变形严重,而且只运用于两刃刀具,四刃的容易扎刀.

是的层主说的很对,精加工是不会使用螺旋下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余量,如果经过加工,所剩余量很少的话,那么一些应力也会提前释放的,以后的加工应力就 ...

有些不规则零件,热处理变形是很大的,比如铝合金副车架变形量超过4mm可能就加工不出来了!所以就出现了整形的工序!完了在时效处理去除应力定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不规则零件,热处理变形是很大的,比如铝合金副车架变形量超过4mm可能就加工不出来了!所以就出现了 ...

消除铝件的应力是加工铝件的必要工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余量,如果经过加工,所剩余量很少的话,那么一些应力也会提前释放的,以后的加工应力就 ...

可以减少余量,省去了后续加工成本,材料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减少余量,省去了后续加工成本,材料成本,

在合理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