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T】总结与分享--工艺--铝合金挤出--Al alloy extruded

楼主(2017-06-06):
内容预览如下:

东西尽管拿,就是切勿客气。

网友:
物有所值!

网友:
物超所值,哈哈

网友:
对这方面不熟悉,请教下:
文中有段:
原理和本质:靠模具控制金属的流动,以金属体积的大量转移来成型零件,金属处于塑
性变形阶段
*所以挤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金属的塑性要好,对于铝合金而言,可以选择的只有 6 系
和 7 系铝,最常用的材料是 6063、6061、6060。

但是和段落后面的性能比对表,不是很……
比对表中,可挤压性指数,6系算100,7系只有10,1系反而最高。
直观理解,因为需要塑性,所以,屈强比越小,挤压性能越好。

所以是因为 1系 塑性变形后,抗拉还是太低,所以不适合做型材?
但是7系怎么看着,都不会比其他系 合适做型材啊,最难挤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