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dialogresu.dll丢失SolidWorks2016不能启动解决办法

楼主(2017-06-06):
       今天电脑更新成了最新的Thinkpad移动工作站,熬夜装了个solidworks2016。装完以后点击启动程序发现
弹出一个对话框,slddialogresu.dll丢失,导致软件无法使用,心里一凉赶紧找解决办法。这时候感谢强大的度娘。

解决办法如下:

问题原因:

因为安装的SolidWorks安装包缺少中文简体语言包。

解决方法:

将中文简体语言包重新手动去安装下就可以,SolidWorks安装包里面有这个安装程序。

打开SolidWorks安装包——swwi文件夹——lang文件夹——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双击stuep.exe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重新打开SolidWorks就可以了。亲测有效。

位置在这里。

附上我P51的照片。

网友:
上周末刚入手 应该是和你一样的 P51~
中间安装2016 无异常通过~

网友A:
把电脑交出来

网友B:
请问有遇到启动SolidWorks出现这种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遇到启动SolidWorks出现这种问题的吗?

目前还没有,你可以先找找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交出来

可以借给你用用,让你也体验一下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2016已经安装,可以使用,很简单,不过有点大。10G以上

网友:
发现很多人在装SW时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