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夹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7-06-07):
图片中有45度、90度(直角)、180度三种弯头和一种三通,共四种不同样式的冲煨弯。

规格尺寸:涵盖外径80(内孔76)以下的全部规格。也就是说夹具可调,具体要从4分管到3”管弯都能夹。

现在要在同一夹具上,分别对它们进行夹装后,再用磨头机对其整个外表面(端面除外)进行打磨(磨光)。
开动你那八核的脑袋,提出这夹具该怎么设计?

网友:
夹住后加工吗?仿型可以吗

网友:
做个内撑的,前面是可转动的那种不知道好不好搞

网友(点评):
像那种玩具蛇一样转动的那种

网友:
可以考虑加工时怎么固定吧

网友:
冲压不好搞吧 个人觉得要用涨形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期待大牛回复

网友:
角磨机加工外表面,只能选择内表面作为定位面,选择内爪卡盘,即能固定内表面,又能调节固定的内径尺寸。
然后就是内爪卡盘的固定能够满足多种规格的弯头和三通。

网友:
我觉得思路可以转换一下,既然是人工用角磨机进行抛光,还要满足80以下的各种规格形状的弯头,可以直接用夹具夹住任意一端,等其他部位抛光完后换一端装夹,对未抛光的部位进行处理,这样简单有效,不知道是否可以,为了避免二次装夹对已经抛光过的表面造成损伤,可以在装夹头上垫上软性材料。个人想法,不知是否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一个夹具搞不定,至少要两个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像洗衣机那样滚洗抛光。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个人感觉夹外面比较简单,胀芯不好玩吧

网友:
做内撑夹住,比较可行。

网友:
用手抓住

楼主:
也不失为一种思路。不过机械手太贵,人手致难管理也更费化消。

网友A:
是否可以用一种中空的橡胶棒 利用高压空气涨紧

网友:
采用超声清洗抛光技术,效率蛮高,就是不知道你要求的光洁度多少

网友:
铝管好做,钢管么好像有挤压的,网上看看有意外收获也说不准

网友:
用小气缸头子做3抓内撑,气动控制,安装加紧后手动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用一种中空的橡胶棒 利用高压空气涨紧

这个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用一种中空的橡胶棒 利用高压空气涨紧

中空的橡胶棒是怎么样的,既然可以涨开的话是不是固定不了橡胶棒

网友C:
量大吗?量大上震动研磨,往里面一倒,还做什么工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吗?量大上震动研磨,往里面一倒,还做什么工装啊!

磕碰伤磨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空的橡胶棒是怎么样的,既然可以涨开的话是不是固定不了橡胶棒

卡箍式固定  中间留一进气孔即可   涨紧端类似于气球  天马行空的想法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