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设计中,为什么有时设计齿轮的齿数会少于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

楼主(2017-06-07):
在实际设计中,为什么有时设计齿轮的齿数会少于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

谢谢您的回答。我再看一个设备,这个设备中的小齿轮设计为齿数为13,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是考虑空间的问题吗?

网友:
与扭矩、强度等有关。

网友:
承载能力,空间要求,有的微量根切也是允许的,变位后可以少于齿数17.

网友:
轻载,或者空间位置狭小,都可以通过变位避免根切

网友:
对于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一般为17个齿。如果是变位齿轮的化,可以少一些,为14齿。这里说的不发生根切的最小齿数,是指压力角为20度的齿轮。如是采用其它标准的齿轮,如径节制等,就不一样了。供参考。

网友:
一直就没有用齿轮,好多东西都忘记了

网友:
变位啊。。。。17齿是在国标下的

网友:
之前干过一个齿轮机构,9齿大变位的

楼主:
已解决,采用变位齿轮。主要是考虑空间,所以采用13齿,强度经过校核满足要求。

网友:
标准齿轮不跟切的最小齿数是17齿
z(min)=2h(a*)/sin2a
h(a*)=1,a=20°,则zmin=17
变为后的齿轮齿数可以小于17,而且不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