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神了吗?铝型材裁切设备-请大佬们指教,为什么精度达不到

楼主(2017-06-07):
公司做了铝型材切割设备,来料铝型材为异形6M长(图1),要求切割长度800mm且长度公差正负0.1mm。目前切割精度不稳定,百分之10左右的产品长度公差在正负0.2mm。请问是什么影响到精度不稳定。是锯片上升方式(油缸),还是锯片精度,还是压紧方式(现在是大概的仿形用气缸从上方压紧产品)。
挤压机来料,滚轮输送进切割机。切割机(图2)

切割机动作:来料进切割段后,模组夹紧产品后(精度0.02)按要求尺寸进给,进至锯片位置,上部机构夹紧,下方锯片系统上升(油缸),复位--切割完成。

网友:
先检查给进精度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切割的问题,最大可能性就是锯片的摆动。

网友(点评):
谢谢,正在验证。也考虑锯片较大摆动量大

网友:
想知道铝型材你送料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如何产生动力? 误差大,跟送料有很大关系,我们这边设备送料统一采用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伺服模组送料,锯片是普通电机驱动,4000转 锯片移动是油缸驱动

网友(点评):
伺服模组精度0.02

网友:
1.送料缸传感器松动,信号不稳定
2.各缸到位后延时不足
3.夹紧点选择不合理,加工过程中工件移动

网友(点评):
送料是伺服模组方式,节拍在调试时速度是很低 模组50mm每秒,仍然有正负0.2公差出现 夹紧点是再锯片2侧各有一个,就是两端夹紧中间锯切,且夹紧点离锯片在50mm以内,应该不会产生工件移动现象吧

网友:
首先保证定位准确,型材确实到达了指定位置,再检查一下锯片是否有蹿动量,或者锯片移位现象

楼主:
检查一下窜动量吗,可以试试!

楼主:
上来给大家汇报下:现在把压紧机构做了些延迟  效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