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械设计手册里把弹簧易脱碳作为一个好处来讲

楼主(2017-06-07):
如图,在机械设计手册,弹簧材料的特性及用途一栏里,把易脱碳和弹性好等并列来讲,好像易脱碳对于弹簧来说是好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弹簧脱碳的危害:
脱碳:对弹簧材料来说,脱碳层深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脱碳是弹簧钢材常见的表面缺陷,脱碳是指在加热过程中或热处理时,钢材表面在炉内气氛作用下全部或部分脱碳,从而在会弹簧承受应力最大的表面部位表成一层强度很低的脱碳区,疲劳源往往就容易在此区域发生,从而会造成弹簧的疲劳断裂弹簧钢材表面脱碳0.1mm就会使其疲劳极限显着下降。

网友:
这一栏应是特点吧,不是优点

网友A:
因为脱碳这事对弹簧钢来说太重要了,需要单独提出。解释你也说了。

网友:
材料脱碳会使弹簧承受应力最大的表面部位表成一层强度很低的脱碳区,疲劳源往往就容易在此区域发生,从而会造成弹簧的疲劳断裂。因此,对弹簧材料来说,脱碳层深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钢丝脱碳层一般都限制在材料直径的百分之一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脱碳这事对弹簧钢来说太重要了,需要单独提出。解释你也说了。

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机械设计手册只是把一些重要的性能列出来”。
适合做弹簧的材料太多了,而脱碳对弹簧的危害又那么大,何必要选用容易脱碳的材料呢?
除非是脱碳的控制相对来说很容易,因此虽然这种材料容易脱碳但也无妨。换句话说,脱碳容不容易这项指标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对弹簧材料的选用并不构成影响,只要能够控制好工艺,就能够很容易地得出脱碳层深度符合条件的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