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运动的结构实现

楼主(2017-06-07):
求一种运动的结构实现
这个结构分为支撑A,支撑B,运动部件。运动部件大概2米,需要实现的功能是运动部件从支撑A 到 支撑B直线运动,行程超过2米。

求 驱动结构?

想了很久,没有思路,请大神关注,集思广益,谢谢。

网友A:
物体不是太重的话,用桁架式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体不是太重的话,用桁架式机械手,

最大总量280kg.

网友:
行车行吗?

网友:
280KG可以啊,不过抓取的问题 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行车是什么?

网友B:
AB之间安装辊道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之间安装辊道可以吗

A,B之间是脱离开的不能连接。可以想象B是静止的,A是可以动的。就需要驱动部件能拖动运动部件伸出A支撑后到达B支撑。

网友:
什么什么啊,坐等大神出方法,学一下。

网友:
你得说清楚是什么东西,相关参数、技术要求、定位精度都列出来,平面运动转移方法很多,但是得根据你实际的工况来选择,不能让大家来猜谜语

网友:
不知道运动件为何物,

2米长280KG长条物,可以想像成钢轨之类

若运动件放置面比较平整,且A、B相距不太远的话

A、B可考虑辊子输送或皮带输送

中间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无动力滚筒托架

网友:
辊子线+电机驱动

网友:
下面滑轮架用钢丝绳或牵引链拉着走。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是医疗设备里面的一种,有强磁场,支撑A相当一个床,床面板需要伸到床体外面。支撑B是一个强磁场,电机和由铁磁性的零件不能靠近。

网友C:
我了个去 这问题大了 来难题了 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了个去 这问题大了 来难题了 等大神

其实,我就想集思广益,看看在讨论的过程中能不能有新的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集思广益,看看在讨论的过程中能不能有新的灵感。

既然是医疗设备,你看看CT磁共振的设备是怎么运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医疗设备,你看看CT磁共振的设备是怎么运作的

现有的结构我知道,就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实现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有的结构我知道,就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实现方法。

用电缸丝杆在后面推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缸丝杆在后面推过去

距离太长了,而且需要可伸缩出去,伸缩出去的部分无支撑。
单纯的丝杆是没法实现的。长距离精度也不好。
谢谢。

网友:
要看俯视图,AB支撑了多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