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胶帽套到亚克力管上?

楼主(2017-06-07):
最近在弄一个自动化设备,圆柱产品自动装管,自动盖帽,现在在盖帽这部分卡住了。
见下方图片,红色是有弹性额橡胶帽,产品装满亚克力管后,需要套上橡胶帽。
橡胶帽的供料我打算采用下图CAD中这种方式,吸盘将胶帽移栽到亚克力管处(亚克力管竖直放置,固定不动),然后套帽。
想问问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让胶帽套到亚克力管上??

补充内容 (2017-8-1 16:18):
@Cavalier_Ricky   经过一系列验证,自动上料和套帽动作采用了其他结构,暂时先卖个关子。下个月初开始安装,到时候把组装好的设备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有风险,套在亚克力管上是要把橡胶帽撑大得,橡胶帽是软的,不会按照你的方式进去。
我觉得倒是可以想想是否可以将橡胶帽反装,压进去

网友(点评):
目前是考虑撑大再套,但是机构实现起来复杂

网友A:
看看你的料仓,橡胶帽是怎么穿进那跟轴上的,是不是可以把橡胶帽传导轴里然后亚克力管子再传进轴里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设备,电子烟方面的,硅胶帽应该比你的这个还要软,管子定位,硅胶帽也定位,直接推进去就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直接怼进去风险较大

网友(点评):
胶帽那么软,怎么上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料仓,橡胶帽是怎么穿进那跟轴上的,是不是可以把橡胶帽传导轴里然后亚克力管子再传进轴里

亚克力管里面装满了产品,然后再套帽。没法穿轴

网友:
能不能用真空套把胶帽吸大?

网友(点评):
怎样的真空套?请大侠描述下

网友:
或者伸几个很薄的爪进去,撑大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打算这么弄得,但是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
可不可以把亚克力管上端倒角之后直接穿进去。胶帽壁厚够厚匀速应该能行。

网友B:
做个图示意一下,锥形弹性导向套,需要管整个穿过去。或者这个导向套做成分体结构。
注意,导向套加工要倒角,否则会拉伤管子。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分体的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不错,感觉简单易行

网友(点评):
做成左右两半分开的,方便退出

网友C:
兄弟,你这应该吧帽子反过来扣进去比较好做,撑大这个动作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图示意一下,锥形弹性导向套,需要管整个穿过去。或者这个导向套做成分体结构。
注意,导向套加工要倒 ...

好办法,不错

网友:
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有人工操作的视频么?

网友(点评):
就是用手拿住往里怼

网友(点评):
那机器也可以稍微崴几下怼进去

网友:
我想到的也是将胶帽反装撑大,再正装回玻璃管。类似于O型圈的安装

网友:
胶帽料仓,取料时,用顶杆将胶帽顶起时,胶帽会不会因为塑胶的高摩擦系数,摩擦力,而使胶帽斜挂在顶杆上。个人感觉这里会有一些风险。

网友(点评):
顶杆顶上去后,两边会有板把胶帽托住,然后顶杆缩回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个图示意一下,锥形弹性导向套,需要管整个穿过去。或者这个导向套做成分体结构。
注意,导向套加工要倒 ...

会不会连这个导向套也套里面不好取出来呢?

网友(点评):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连这个导向套也套里面不好取出来呢?

个人感觉把胶帽内侧反过来之后套进去,类似最近特别火的泳帽装水戴上头那个游戏原理一样。这个没有画笔吗?没法示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把胶帽内侧反过来之后套进去,类似最近特别火的泳帽装水戴上头那个游戏原理一样。这个没有画笔吗 ...

来料就是正的,反过来套要增加一系列机构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应该吧帽子反过来扣进去比较好做,撑大这个动作太复杂了

刚才手试了下,几乎翻不过来。。。。。。

网友E:
边转边压,怎么就没人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边转边压,怎么就没人说呢?

大侠高见,这方法是不错。但胶帽的夹紧是个难题,要能夹紧的同时还不能让它变形,而且到旋进去差不多一半时候,胶套与管子的摩擦力就很大了,这时夹爪与胶套的摩擦力不足以驱动胶套旋转,越夹紧越转不动,松了又打滑。目前来看,只能先旋进去一半,后面一截直接压进去。

网友:
相对于帽口方向吹热风直接套上,但要实验试得温度范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高见,这方法是不错。但胶帽的夹紧是个难题,要能夹紧的同时还不能让它变形,而且到旋进去差不多一半 ...

看照片,你的胶帽很像新买的气缸杆子头上的保护帽。

旋转的目的,只是防止胶帽口变形挂死在管口上,使胶帽口均匀地套到管子上。

套入均匀了,就可以直接推进去了吧。

另外,套入前的把持机构,尽量远离胶帽口。

因为套入过程中,胶帽的外径要变大。你一旦捂住了胶帽口附近,够你折腾的了。

我的建议是,用硬质吸盘真空吸附来提高把持力和旋转所需的摩擦力。

另外,我看套入之后的照片,胶帽口怎么斜得那么厉害?质量问题?胶帽的那个孔是啥?

保险起见,直振别弄得太长了。。。我担心被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连这个导向套也套里面不好取出来呢?

方法已经说了。
1. 整个管子穿过去;
2. 做成分体结构;
3. 还有方法三,但是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照片,你的胶帽很像新买的气缸杆子头上的保护帽。

旋转的目的,只是防止胶帽口变形挂死在管口上,使 ...

看照片,你的胶帽很像新买的气缸杆子头上的保护帽。-------- 确实像,不过比气缸杆帽要硬一些

旋转的目的,只是防止胶帽口变形挂死在管口上,使胶帽口均匀地套到管子上。

套入均匀了,就可以直接推进去了吧。

另外,套入前的把持机构,尽量远离胶帽口。

因为套入过程中,胶帽的外径要变大。你一旦捂住了胶帽口附近,够你折腾的了。

我的建议是,用硬质吸盘真空吸附来提高把持力和旋转所需的摩擦力。-------这个我会先买点吸盘回来试验下线先

另外,我看套入之后的照片,胶帽口怎么斜得那么厉害?质量问题?胶帽的那个孔是啥? ------- 一方面,胶帽口本身就有一点斜的,另一方面,手套上去的时候弄斜的。因为属于产品包装,所以这一部分没有太严格的要求。胶帽上的孔属于缺陷,没有其他作用。

保险起见,直振别弄得太长了。。。我担心被拱出来。。。-------- 多谢提醒

网友E:
硬质吸盘,没有卖的吧。我是自己车出铝棒用的。

一般的软质吸盘,脖子不坚挺,容易推歪掉的。

网友(点评):
吸盘已买,先试试效果,不行再自己车一个。过几天吸盘到了,再来反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手试了下,几乎翻不过来。。。。。。

直接翻是肯定翻不进去的。可以仿造O型圈的安装。先撑大,然后顺着杆子(杆子撑大后直径略大于玻璃管直径),将胶帽往下翻,翻入胶帽。或者将杆子撑大(直径大于玻璃管)(翻在杆子上的胶帽一同被撑大),这是杆子直接大于玻璃管,将玻璃管压入杆子(杆子中空),当玻璃管深入杆子一定距离后,胶帽就自然而然地翻入玻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翻是肯定翻不进去的。可以仿造O型圈的安装。先撑大,然后顺着杆子(杆子撑大后直径略大于玻璃管直径 ...

要是能很方便的撑大,我就直接往上套了,不需要翻。关键是撑大的机构有点复杂

网友:
各种方案都有利有弊嘛

网友G:
可不可以考虑先润滑一下呢?

网友(点评):
润滑剂存在污染产品的风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硬质吸盘,没有卖的吧。我是自己车出铝棒用的。

一般的软质吸盘,脖子不坚挺,容易推歪掉的。

普通吸盘,内侧的喇叭口锥度太大,吸住后,真空受力点集中在胶帽顶尖附近,转动起来容易打滑。我自己做,就是为搞出小锥度,使真空能吸到帽子的肩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吸盘,内侧的喇叭口锥度太大,吸住后,真空受力点集中在胶帽顶尖附近,转动起来容易打滑。我自己做, ...

了解,吸住胶帽肩处,同时还能增大截面积,吸力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不可以考虑先润滑一下呢?

滑石粉可以不?另外,这亚克力管子能转起来效果会比较好,亚克力考虑过加温抛光没?

网友H:
可以用一个空心膨胀套,把胶套胀大,由于是空心的,可以直接套在试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一个空心膨胀套,把胶套胀大,由于是空心的,可以直接套在试管上

哪种空心膨胀套? 求大侠解答

网友I:
胶套直径比管子直径小,直接硬装感觉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胶套直径比管子直径小,直接硬装感觉进不去

靠感觉做设计很可怕的,不论感觉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个跟“凭经验”又是两码事儿。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尽量接近实物的样品,动手测试。

我,给楼主出主意之前,首先是已有很相近的料件处理经验。

然后,又找了气缸杆的帽子再试了一下。

我,经常给人出不少馊主意。这,不仅可能会帮到人家,对自己也是学习、复习和活动活动脑子的好机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普通吸盘,内侧的喇叭口锥度太大,吸住后,真空受力点集中在胶帽顶尖附近,转动起来容易打滑。我自己做, ...

大侠能否解释下硬质吸盘,用的一直是MSM买的那种,这个不太了解,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侠能否解释下硬质吸盘,用的一直是MSM买的那种,这个不太了解,谢谢!!

我说的硬质吸盘,应该不是标准件。

就是吸盘形状的铜或铝件,简单来说,就是唢呐口。

我自己的用途是,被吸物本身较软,且有其他特殊要求时,自己造一个。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 大侠看看我再帖子后面上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硬质吸盘,应该不是标准件。

就是吸盘形状的铜或铝件,简单来说,就是唢呐口。

谢谢!!!!

网友:
这个估计有困难,试试帽子反过来扣进去应该比较好做

网友:
参阅“宫口扩张器”。
每天看点其他学科的玩意,有助于开拓思路。

楼主(2017-08-01):
引用 网友E:
硬质吸盘,没有卖的吧。我是自己车出铝棒用的。

一般的软质吸盘,脖子不坚挺,容易推歪掉的。

经过一系列验证,自动上料和套帽动作采用了其他结构,暂时先卖个关子。下个月初开始安装,到时候把组装好的设备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预祝顺利!!!

楼主(2018-02-07):
这两天稍微空一点,将胶帽自动排列和撑帽部分发给大家看看,原理都挺简单的。

撑帽

撑帽

网友(点评):
能说明一下方法,再结合你的图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