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3D的装配详图过程中螺钉的快速装配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7-06-07):
本人是素人,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
请问是不是在出3D的装配详图的时候,要将螺钉这些紧固件给添加进去?
我们公司要求要加,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之前听说过Solidworks的智能扣件可以直接生成,但是Solidworks生成的跟Toolbox的一样,零件都是英文名字,不够简介,出BOM表不好看,请问有办法可以解决吗?
或者有其他Solidworks插件可以选择螺钉的规格,是否带弹平垫等的吗?
求遇到过类似问题现已经解决的大神好心告知!
求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帮顶!谢谢

网友A:
期待大神回答,模型中我们基本不会把螺丝画进去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下采购清单要把螺丝算进去,基本是估算,不常规的要算出,,,

网友B:
智能扣件用起来也使比较麻烦的,出BOM表好看只要自己下个标准件库,就是中文的,用其他插件 凯元 或者迈迪也行,没有过直接带平垫的,都要自己选。用个折中的办法,一种类型装一个,再改BOM表数量。

网友(点评):
算是折中的办法了。

网友C:
建议创建一个常用的标准件库,一劳永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神回答,模型中我们基本不会把螺丝画进去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下采购清单要把螺丝算进去,基本是估算 ...

是,我们公司本来也是这样,最近出台新政策,要求把这些标准紧固件也要装配上去,所以特来论坛找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扣件用起来也使比较麻烦的,出BOM表好看只要自己下个标准件库,就是中文的,用其他插件 凯元 或者迈迪 ...

是,我也是用的迈迪这个软件,只是我在装配螺钉的时候发现很繁琐,所以想知道有没有效率高一点的方法,我现在正在尝试用楼下说的方法,建立一个标准库。就是在建库的时候麻烦了一点,之后应该可以一劳永逸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创建一个常用的标准件库,一劳永逸的事情。

我也是这样子做的,就是怕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插件被我忽略了,所以特来询问一下

网友:
用迈迪吧,

网友D(2017-08-12):
非要用自己画的标准件的话,solidworks是有命令可以预先定义装配约束的,用的时候拖到孔附近就会自己吸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要用自己画的标准件的话,solidworks是有命令可以预先定义装配约束的,用的时候拖到孔附近就会自己吸上去

那是磁力配合吧。2017版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