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阀的选取

楼主(2017-06-07):
在做一个工程车,大臂举升处领导的意思是操控处用先导阀控制,只知道用先导阀手柄控制起来会更加轻便、灵活,但不知道先导阀该如何选型,那位选型过先导阀,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A:
看楼主这情况,那我建议楼主首先搞清楚先导阀的作用和工作原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情况,那我建议楼主首先搞清楚先导阀的作用和工作原理再说。

教导教导呗,大神

网友:
先导阀的特点:
1)与固定液阻组成先导控制液桥,根据输入信号对主阀或次级阀或变量杠进行控制;
2)首级先导阀的流量一般都只在1升/分左右,最大3升/分,二级先导阀流量就要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3)输入信号都比较小;
4)可以接受多种输入方式,如手动、电动、液动、气动、机械凸轮、电比例等;
5)在变量泵控制等情况,多种先导阀形成模块化结构,多种功能取舍方便;
6)先导阀本身往往就是一种小规格控制阀,多为压力控制阀。

网友:
找现成的多路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