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的选型

楼主(2017-06-08):
       在做一个工程车,举升油缸处想选择一个平衡阀,只知道常用的平衡阀开启比有1:3跟1:8,但我应该如何选型计算啊,都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

网友:
型计算(V4 Kombi-F平衡阀DN100)     已知:平衡阀所在*******层出的流量G=59.49m3 /h, 希望平衡阀消耗阻力△p=100mbar=0.1bar,确定平衡阀的口径及预设定值。 解:计算Kv值,Kv=G/√△P=59.49/√0.1= 188.26 根据流量范围选择V4 Kombi-F平衡阀。由V4 Kombi-F的流量线性图可得DN100,DN125,DN150均可满足要求,但为了保证阀门良好的调节性能,即阀门开度应为总开度的2/3。所以选择DN100,由Kv值得预设定为10  阻力计算    已知:平衡的口径为DN100,型号为V4 Kombi-F,DN100,通过阀门的流量为59.49m3 /h,求压力损失.  解:根据阀门开度的2/3时,调节性能最好,由V4 Kombi-F,DN100的流量线图,得预设定为10.0,Kv=150.4,由阻力计算公式△P= G2/KV2得△P=59.492/188.262=0.1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