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用PEEK材料做怎么样

楼主(2017-06-08):
有个项目,需要负载的120Kg的小齿轮,网上买的粉末冶金或者锌合金压铸件都有异响,我想改成塑料件,不知道什么塑料可以实现我的强度要求。两对齿轮在电机带动下旋转时候没有异响,

楼主:
塑料一般不会异响,但是不知道什么材料可以实现

网友:
用peek材料有点奢侈,不知道尼龙加玻纤和pom能不能满足要求,最好找专业的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A:
用“聚己内酰胺”的较正统

网友B:
斜齿一般相对于直齿,异响现象会小很多,至于你所说的塑料问题,主要是看实际载荷的大小,还有就是润滑条件的做法。这应该是你的主要思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聚己内酰胺”的较正统

我也是这样想的,关键是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咨询啊,所以来这里打听打听

网友: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齿轮的厂家  加QQ30396709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齿一般相对于直齿,异响现象会小很多,至于你所说的塑料问题,主要是看实际载荷的大小,还有就是润滑条件 ...

设计的是斜齿,但是很多都不理想,所以考虑塑料的行不行,就是怕强度不够需要负重120公斤上下运动

网友:
有异响难道不是啮合不好的原因?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减速方式?

网友C:
需要负载的120Kg的小齿轮
这句是啥意思啊?
俺们公司也是为了降低噪音,用MC尼龙齿轮和钢齿轮搭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关键是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咨询啊,所以来这里打听打听

是的,这种跨领域的资料很少有人去展开。大多是传承为主。

网友D:
如果想需要强度高的话,除了结构改进外也需要选择材料,你可以选择韦尔曼的材料或者选择PEEK做塑料齿轮,当然成本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减速方式?

电机,普通的,电机带动齿轮,齿轮与齿轮实现变向传动,就是什么材料可以承受这个负载或者还有金属件有异响,所以考虑非金属,有联系号码么,发我一个,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需要强度高的话,除了结构改进外也需要选择材料,你可以选择韦尔曼的材料或者选择PEEK做塑料齿轮,当然 ...

这两种材料你们那边试验过么,我也只是网上看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负载的120Kg的小齿轮
这句是啥意思啊?
俺们公司也是为了降低噪音,用MC尼龙齿轮和钢齿轮搭配。

这样也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搭配,你有联系方式么,发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普通的,电机带动齿轮,齿轮与齿轮实现变向传动,就是什么材料可以承受这个负载或者还有金属件有异 ...

加QQ3039670933

网友:
电机直接带变向传动的话,应该是有减速的,可以对比齿轮的大小,如果都一样大,应该是没有减速。关于减速怎么弄呢?记住这句话“减速增扭,减扭增速”。对于负荷高的,如果转速要求不苛刻,就牺牲转速来适配载荷,如果既要转速,又要载荷要求,那就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
尼龙优于pom,其他特种工程塑料价格过贵,不符合性价比

网友(2018-01-18):
你好!我是做塑胶原料的,有需要资料或原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微信 13322617727

网友:
可以试试改性增强POM

网友E(2018-07-26):
尼龙或者赛钢比较普遍用,如果你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话,可以看这个资料,POM齿轮,百度搜索hexinpa_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尼龙或者赛钢比较普遍用,如果你没有其他特殊要求的话,可以看这个资料,POM齿轮,百度搜索hexinpa_com

层主是做改性尼龙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