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装配体在位配合关系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08):
SolidWorks里面装配体在位配合关系是个什么意思?又是如何实现操作的?在位配合关系的作用是什么呢?配图一张,虚心请教,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装配体模式下,选择插入新零件,之后会让你选择平面,自动生成在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模式下,选择插入新零件,之后会让你选择平面,自动生成在位配合

有点明白了,谢谢~~~

在想问一下,在位的配合关系,相对于零件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把新零件拿胶水粘在“在位配合”的其他零件上了
固定配合是对于整个坐标系,在位配合是对于其他零件。

网友:
楼上正解,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把新零件拿胶水粘在“在位配合”的其他零件上了
固定配合是对于整个坐标系,在位配合是对于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