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怎么加工

楼主(2017-06-08):
求大神帮忙,这图怎么加工

半米的大盘子,有这么大的床子吗

4个焊接的凸台要车外圆,还有尺寸要求 ,怎么加工最合适

楼主:
外形和内圆都可以线切割,那四个焊接太怎么保证精度呢

网友A:
数量几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几件?

就个位数,就想问问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B:
激光下料,焊接,立车

网友:
车加工到位,焊接(自备夹具),车加工,加工中心,结束战斗
差不多这样,毕竟不知道你毛胚是多大

网友A:
先上车床,这是没有疑问的,
然后就是钻孔的问题,有几个方案,看楼主的批量和设备情况来了:
1、量少,有钳工,又想省钱,车完后可以在平台上划线,然后钻床打孔。
2、量少,有适合的机床,可以车完后上镗床或加工中心点孔(打孔)
3、量稍大一点,可以做钻模。
4、土豪的做法,直接上加工中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形和内圆都可以线切割,那四个焊接太怎么保证精度呢

每个方块都加两个定位销保证位置精度,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方块都加两个定位销保证位置精度,再焊接

谢谢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下料,焊接,立车

立车还没触碰过,0.03的同心度立车能保证不

网友(点评):
一刀下0.01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车床,这是没有疑问的,
然后就是钻孔的问题,有几个方案,看楼主的批量和设备情况来了:
1、量少, ...

加工中心全包估计做2个多少银子?没做过加工中心的东西

网友:
还是加工中心整体铣出来加工合适

网友:
激光下料可以做到20mm厚的板,但是粗糙度可不怎么好,然后立车加工,最后加工中心钻孔或者钳工划线钻孔

网友:
撸主,听我的 ,下完料车床加工,然后焊接(需要夹具大概保证位置差不多),然后加工中心全套加工结束。这种零件就是这么玩的,做出来活漂亮光洁度好尺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