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差对零件测量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7-06-08):
         各位大侠,来聊聊零件与量具(即工作环境的温度)温度差对零件测量精度的影响?主要是在线测量时零件与量具的温度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
工作中接触到,标准量具(内径表、千分尺)在车间和计量室测量由于温度影响(主要冬季、夏季)结果能差0.02-0.04
三坐标不同坐标轴(房间使用空调,由于所处高度不同)相差几个μ

楼主:
是的,温度差的影响应该主要跟材料的线涨系数和零件的尺寸有关系,所以高精设备必须是恒温车间才有可能制造出高精产品

楼主:
关键是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参考公式?我的经验是,铸铁、碳钢一般是温差1°,直径1000,影响大于0.006

网友:
主要有因测量方法不完善引起的误 差、测量器具本身,温度变化对机械零件配合精度的影响

网友:
机床刚开机和加工温度稳定之后的误差可以达到0.02mm左右

网友:
个人想法,我们做摩托车轮毂的,轴承孔0.025的公差曾经也考虑温度的问题,后来思考到产品没在恒温下量具也是没在恒温下要变也是一起变主要毛坯不下机变形变化都很小。个人愚见。

网友:
学习中对已知了解中。

网友:
碳钢有种说法,一米一度一丝

网友:
楼主大神,可否配个图,看看在线测量长啥样; _$ M" k3 t5 C0 x#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