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轴承选配

楼主(2017-06-08):
       电机带动左边的轴自传,整个架子是个整体,围绕转动轴旋转90°,类似门的结构。我对轴承的选配不是很了解,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助下,转动轴上下都配什么轴承。

楼主:
我上面想用两个球轴承,下面用止推轴承或者止推调心轴承,但是总感觉哪里别扭。

网友:
直接选用深沟球轴承就行,但型号的大小要根据整体负载情况来订

网友A:
有的轴承只能够承受径向力,
有的轴承只能够承受轴向力。
看你的示意图,轴两端都要承受径向力。
那么两端都需要承受径向力的轴承,
一端有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就可以,
如果轴长度长,考虑到不同心以及对加工
要求不需要很高的前提下,一端可以用调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轴承只能够承受径向力,
有的轴承只能够承受轴向力。
看你的示意图,轴两端都要承受径向力。

旋转轴总长1660㎜,自传的电机会对旋转轴行程转矩。电机加上下面旋转的部分,可能会有几十千克。你的意思是上下只采用一对调心轴承?

网友:
电机端(驱动端)一套深沟球轴承,一套平面推力轴承。
另一端一套调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