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

楼主(2017-06-08):
有哪位高手帮帮忙,这是一个水嘴出口方向的求助设计:
如何能让水嘴的A面与型腔体的A面平行(平行的方向很重要)

网友:
加个螺帽

网友:
再加一个螺母在中间就OK拉

网友:
法兰式,O型圈密封。

楼主:
螺纹长度有固定值,太长会对型腔体内部干涉,太短会漏水,还有要求A——A面平行

网友:
中间并一个螺母, 转到相应位置用力锁紧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个人看法:
1::改变固定方式,双孔定位
2:后期增加矫正及检查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长度有固定值,太长会对型腔体内部干涉,太短会漏水,还有要求A——A面平行

你这个是出水口,那螺纹里面应该是空心的,不知道水压多少,感觉直接靠螺纹连接如果水压大的话会从螺纹之间的间隙渗漏出来,楼主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建议做成法兰连接,接触面加密封圈

网友:
这个出水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
1.改设计。
2.加密封。

网友:
水管螺纹应该是管螺纹,装配通过加生料带的方法,也许可以。要保险的话,把接头做成两件装配式。

网友:
那么麻烦?买个标准的万向接头不行?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标准件呢?卡套式铰接管接头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最省事,好维修

网友:
把地下的螺纹做出来改外螺纹用活结来连接是不是好些呢

网友:
14楼的方案不错

网友:
想起家里的水龙头,怎么实现出水口和地面平行的?用生胶带垫到螺纹孔上可以嘛?

网友(2020-07-18):
中间加一个螺帽,确实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