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玻璃门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2017-06-08):
       最近设计了一台设备,长2米,宽1米,高1.3米,侧面需要装上玻璃防护门(左右推力式的)。我们公司以前用的地弹簧门比较多,左右推力式的没有特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大师交流一下。怎么做好一点。方便拆装。

网友A:
这种很多,普通塑钢窗的滑道形式,家具柜门的滑道形式,以及悬挂式等等,百度一抓一大把的
V轮悬挂式
槽轮悬挂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普通塑钢窗的滑道形式,家具柜门的滑道形式,以及悬挂式等等,百度一抓一大把的

V轮悬挂式

    需要嵌在框架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多,普通塑钢窗的滑道形式,家具柜门的滑道形式,以及悬挂式等等,百度一抓一大把的

V轮悬挂式

刚好我们一个设备就需要左右推拉的设计,采纳了,第二种很有格调。谢谢!

网友C:
我们这边玻璃都是安装在铝型材机架上,用滚轮吊装,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玻璃都是安装在铝型材机架上,用滚轮吊装,如图

好像上面间隙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们一个设备就需要左右推拉的设计,采纳了,第二种很有格调。谢谢!

问题是装在里面怎么布置,我有四扇窗,旁边的立柱是100*100的。你们怎么弄的?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装在里面怎么布置,我有四扇窗,旁边的立柱是100*100的。你们怎么弄的?参考一下

我的还在考虑,见到这下面一张图后感觉可以参考一下,主要是为了能够不露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在考虑,见到这下面一张图后感觉可以参考一下,主要是为了能够不露在外面。

想好了,沟通一下,我也在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好了,沟通一下,我也在考虑。

我之前参考的是另外一个,有那种V型槽的铝型材,直接用尼龙轮子在上面滑行。还是比较轻便的,就是一个问题在推拉的时候能看到轮子和导轨槽,感觉没有档次。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比门放在型材的槽内就行了,不要要加其他任何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参考的是另外一个,有那种V型槽的铝型材,直接用尼龙轮子在上面滑行。还是比较轻便的,就是一个问 ...

我考虑用这种铝型材滑块。固定在吕型材门窗下,与框架铝型材滑动。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参考的是另外一个,有那种V型槽的铝型材,直接用尼龙轮子在上面滑行。还是比较轻便的,就是一个问 ...

米思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比门放在型材的槽内就行了,不要要加其他任何东西

这样摩擦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用这种铝型材滑块。固定在吕型材门窗下,与框架铝型材滑动。不知道好不好。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如尼龙的材料来的静音,怕会发出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