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品种不同直径盘孔加工技术求教

楼主(2017-06-08):
我公司是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目前采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不同产品的盘孔,效率较低,专机不予考虑,因为产品不同盘孔分度圆直径也不同,以前采用多轴头加工,但是位置度保证能力较差(要求位置度0.1),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设备或加工方案没有?请不吝赐教。

网友:
孔距尺寸、孔径尺寸都不知道,没法说,楼主上两张有代表性的图纸吧

楼主:
分度圆直径120到300不等,孔径12到18不等,孔深30到50通孔,数量8到16个不等,我没法上传图片,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A:
立加不行,又不搞专机,还不上图。真不晓得你要闹样。立加通用性高,专机效率高。我最近也搞了一台钻孔机,也是不同盘径的打孔。我的是均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加不行,又不搞专机,还不上图。真不晓得你要闹样。立加通用性高,专机效率高。我最近也搞了一台钻孔机, ...

我不大会鼓捣,你用重卡用的差速器壳作为参考,比较类似的一个件。你说的钻孔机能给提供点资料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还是加工中心来做比较合适,专机已经被你PS了

网友:
按楼主说的情况,加工中心是适合做的,如果现在效率上不去,可能是你们加工的人有问题,或是管理有问题。
早几年的话,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会选择用钻模,现在立加都白菜价了,加工效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现在做的话,用立加更适合一些。

网友:
结合加工中心,你可以做一副专用的夹紧,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B:
楼主,对于“专机”的概念还不够清晰,只要是针对你的产品而专门优化设计的机床都可以称为专机。因为是小批量、多品种,你可能不想做那种固定式的只能做一种规格的专机,但加工中心一样有通用型和专用型之分。比如你要钻孔,想效率高,那么你现有的加工中心主轴功率够不够高?快速定位够不够快?刚性够不够?是否采用了高效的钻头?有没有中心出水?排屑情况有没有特殊处理?同样是钻一个直径18mm深50mm的孔,一般机床比如用三分钟,专用钻床可能用一分钟或更短;假如还嫌不快,可不可以配两个主轴,再不行四个主轴?等等

网友:
加工中心(钻攻机)是无疑的。要出效率还得靠技术中的工艺工装。
比如:按孔径归类后排料,一次可夹N个不同的产品。如此种种就怕脑筋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于“专机”的概念还不够清晰,只要是针对你的产品而专门优化设计的机床都可以称为专机。因为是小批 ...

多谢指点,茅塞顿开,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小弟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茅塞顿开,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小弟共享下

这个一般要一事一议,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方案会有很多。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具体情况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要一事一议,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方案会有很多。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具体情况再交流。

我的邮箱zla4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