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磨了一把白钢刀,切铝棒,但效果不好,磨刀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7-06-08):
下图为俯视图,能看到主偏角和副偏角。
下图为左视图,能看到副后角

这个视频也许能看得更清楚点。
http://www.56.com/u75/v_MTQ1MTYxOTYw.html

请教车工师傅,说的主要问题是切铝,我的断屑槽太小!它说叫开窍。

另外我的白钢刀的刀尖都卷曲了,咋回事?

网友A:
这照片看不明白
楼主就拍一下前刀面和主后刀面,拍局部就可了,清楚一点。
铝棒什么牌号的?
另外视频看不到

网友(点评):
您可以复制链接地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照片看不明白
楼主就拍一下前刀面和主后刀面,拍局部就可了,清楚一点。
铝棒什么牌号的?

视频这么贴对吧?可就是不显示!

网友:
你把白钢上边开槽,你那个是我看的不清还是没开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这么贴对吧?可就是不显示!

楼主把源网址链接再发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解决了!用56网的就不行。用优酷网的就行!同样是flash格式,56网就不显示,你看可以查看查看原因!

网友:
挺不错的,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源网址链接再发一下

网页地址:
http://www.56.com/u75/v_MTQ1MTYxOTYw.html

flash地址:

网页代码:
<embed src='http://player.56.com/v_MTQ1MTYxOTYw.swf'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width='480' height='395'></embed>

网友:
没看出来楼主的断屑槽,应该是太浅,R太大了。这个问题很难讲得清楚,楼主参考一下视频吧:

网上有不少这类视频,楼主可以自己找一下,搜“车刀刃磨”就可以了
断屑槽要结合材料、吃刀量、切削速度等,楼主先自己试试,有问题再贴出来。

网友:
切铝棒的刀具前角要大,锋利

网友(点评):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前角太小,另外也不知道你的切削参数是多少。
从图片上看根本没有断屑槽。

网友(点评):
谢谢!我添加断屑槽!

网友:
磨卷边了就是温度太高,刀锋太薄卷边了。磨一下沾水降火,这活看手艺。 没个几年磨不好。你还不如去买吧成型刀呢几十块钱把